请问三菱L系列直接用USB连接USB需要驱动吗?驱动那里有?

楼主(2013-10-26):
请问三菱L系列直接用USB连接USB需要驱动吗?驱动那里有?急

网友A:
驱动就在你安装的PLC软体路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就在你安装的PLC软体路径下
没看到啊,是这里面吧

网友B:
与PLC连接后,搜索安装软件的目录,即可找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