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求助!帮忙解答!

楼主(2013-10-26):
各位大哥:如果一个大转盘,等分几个工位,是用什么电机控制,要求精度高,用普通马达还是什么样的电机。谢谢解答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A:
那就用伺服吧

楼主:
请问大哥如果是用伺服的话,是使用角度呢?还是利用外部感应器定位啊?谢谢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A:
伺服电电机本身的脉冲,每个脉冲是多少度都你自己算好

网友B:
机械分割器!

网友C:
我觉得在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用步进也是可以的,低速短距离控制时步进优也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