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连接不上的问题

楼主(2013-10-26):
1、已经用两台电脑尝试过了。
2、 请问电缆灯怎么闪烁正常?
3、设备管理器/硬件里面的端口无论是否插电缆,始终有,并没有像有的网友讲,插上电缆会新出来一个com口

楼主:
这是PLC供电,和传感器输出端电压

楼主:
这个是供电部分 是用一个控制变压器,一个整流桥,因为整流电压达到32.5VDC,所以并了一个10k的电位器,这时给PLC供电电压如上边图片24.3VDC.

楼主:
谁用过这种电缆,新手请教,这个是山寨的电缆吗?

网友A:
好像仅5#拨码开关置ON,自动搜索波特率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仅5#拨码开关置ON,自动搜索波特率就可以
你说这两点,我都试过了,谢谢! 我那个电缆上灯始终没亮,能不能判断电缆是坏的?
***PLC和电缆都是全新的***

网友B:
你的plc连线是USB口接在电脑上的,还是9针com口接在电脑上的。

网友C:
插上电脑,链接PLC,则PPI的电源指示灯会亮,电脑和PLC交换数据后,收发指示灯亮。
带拨码开关,应该是PC-PPI的,记得西门子的USB-PPI的线是不带拨码开关的。
软件这个版本无任何问题,上传你的PC/PG的通讯参数设置。你设置的是COM1,而编程软件里面显示的是COM6,不可能通讯上的。

楼主:
感谢各位,是电缆坏了,换了一根电缆就连上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