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I并联问题

楼主(2013-10-26):
一个上位,4台PLC,s7-200 通过PPI并联到工控机一个串口上,通过地址区分设备,只能连通2台PLC,为什么啊

网友A:
用西门子的DP线和网络插头,没问题的。应该是串联吧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网友B:
连接器上的拨动开关需要设置正确

网友C:
谢谢老师有没有具体的连接说明

网友D:
硬件检查下列选项
1,通信线是否都是通的,2,如果用的是DP接头,那么中间的PLC,DP接头上有一个小开关,一定要在OFF档位
3,如果以上都不行,建议更换通信线,我就遇到过导线完好,通信就是失败的情况
软件设置检查
1,检查PLC,的系统块中,的站地址,波特率是否符合要求,站地址首先不能一样,波特率必须和上位机组态软件的一致
2,检查PLC内部程序是否把于组态通信的端口设定成了自由口,或者是PPI主站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