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6):
客户旧机改造,今天试机,本以为会一切顺利,谁知接好线上电,PLC连不上HMI,用的是FX1N---------EVIEW MT506
通迅口处一缕青烟冒出,速度断电.
检查后PLC通迅口挂了!
编程软件GX也连不上了,还好屏的串口不烧,

拆开PLC,见到的是这幅景象,不知这个是否与烧通迅口有关

前天编程都是好好的,还专门联机试过,真想不明为何偏偏今天试机来出问题~~~~~~~

试了下PLC,除了通迅口挂了,程序运行还是正常,不知这个样子的PLC还能扛多久,

刚速度淘宝入了个FX1N-422BD,不知装上后行不行~~~~~~

网友A:
消灭零回复。我也有修过FX系列,看图没看到什么异样。除了线圈好像被压了

网友B:
通信电缆有大电流流过,可能是触摸屏处操作台有漏电,且没接地线。

网友C:
地线异常,或HMI和PLC有严重的电压差

网友D:
威纶的屏,好象通讯口有24V,很容易烧坏FX系列PLC的编程口边上的一个通讯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信电缆有大电流流过,可能是触摸屏处操作台有漏电,且没接地线。

我也这样想过,可是这通信线哪来的大电流呢???????

网友E:
触摸屏是DC24V供电么,如果是建议用PLC提供的DC24V,这样保险些。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跟楼主一样,维纶触摸屏,自己做的线不好,要加电阻,4.7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威纶的屏,好象通讯口有24V,很容易烧坏FX系列PLC的编程口边上的一个通讯芯片。

坛主分析的有道理,我又拆机仔细看了下,有图有真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触摸屏是DC24V供电么,如果是建议用PLC提供的DC24V,这样保险些。

PLC的24V接几个光电开关还行,屏的功率PLC的24V电源是吃不消的,我一直都用铭纬的开关电源

网友G:
我也一直用PLC自带的24V供屏用

网友H:
通讯线有问题吗?

网友I:
楼主确认通讯线是好的吗?

网友J:
触摸屏PLC最好使用同一电源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威纶的屏,好象通讯口有24V,很容易烧坏FX系列PLC的编程口边上的一个通讯芯片。

威纶通的屏与台达PLC连接运行,用了100多台,还没有烧坏过PLC,为什么与三菱的通讯连接容易烧坏PLC呢,值得反思!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确认通讯线是好的吗?

通迅线是好的,前几在编完程序还联机试过,通迅都是正常的,可昨天就是烧了,搞不明

网友L:
电源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M:
从图上看,有点像线据线中屏上的直流电源加到PLC的通信线上。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N:
电源是否有异常?建议电源用名牌的质量相对稳定些,

网友O:
我公司FX1N的和威纶屏通讯每年都有几个烧通讯口,机器带有高压发生器,以前认为是高压击坏的现在看来是屏的问题。但奇怪更外几台不带高压的FX2N的一直没出问题。
學無止境

网友K:
引用 网友O:
我公司FX1N的和威纶屏通讯每年都有几个烧通讯口,机器带有高压发生器,以前认为是高压击坏的现在看来是屏的问题。但奇怪更外几台不带高压的FX2N的一直没出问题。

这个也不能说明屏有问题,最近几年我用威纶通屏和台达,西门子,ls通讯都没有烧坏过串口。

网友P:
觉得还是通讯线的原因 。

网友Q:
要吗?都不要接地,要吗,地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