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 NN网络的链接

楼主(2013-10-26):
用485通信,plc之间没什么数据交流,NN网络的程序就是网络上的,应该没什么问题,通信板是新的,2个300欧的电阻也有,plc通信设置也弄了。。。求解

网友A:
每台plc都要写连接专用的继电器指令,然后plc断电后重新上电。然后调用固定分配的寄存器。

网友B:
1 楼 崇庆阳光 正解
PLC 是要输入程序, 并用连接专用的继电器指令, 然后plc断电后重新上电。然后调用固定分配的寄存器。

网友C:
同意以上说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