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6070 usb线不能上下传

楼主(2013-10-26):
请问威纶mt-6070 usb线不能上下传数据,通信栏显示错误:请检查密码与usb线请间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线,驱动,加密,通讯口硬件都有可能,

网友B:
威纶这种现像非常常见,多数是线的问题。

网友B:
不过我试过一次是通信口死了。

网友C:
不是数据线就是通讯口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