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nc)高速计数模块连接编码器读取平台走行数值偏移

楼主(2013-10-26):
三菱fx2n使用(fx2n-1nc)高速计数模块连接编码器读取平台走行数值,通过触摸屏显示平台所在位置,平台来回走行距离为3米,现平台每来回走行一次,平台显示数值增加3cm,实际平台位置没有改变,请教各位大师傅到底是啥原因造成的这种数据偏移,,,,,编码器更换过新的故障不变

网友A:
这就要看你的数据转换对不对,有没有机械振动,干扰

网友B:
機械有減速機或齒輪帶動吧!所造成累計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