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6):
我现在有一块旧的proface的触摸屏,是日本老卖给大陆的设备上拆下来的,现在我输入中文字后都是乱码,只能输入英文,咋办啊
QQ 20471661

网友A:
编程软件的设置问题,将原有程序清掉。重新下载自编程序,注意语言选项。
相信自我!

网友B:
编程软件里有选下载到触摸屏里的字体,把中文下进去就行

网友C:
引用楼主hua283176685于2013-10-26 20:48发表的 proface触摸屏 :
我现在有一块旧的proface的触摸屏,是日本老卖给大陆的设备上拆下来的,现在我输入中文字后都是乱码,只能输入英文,咋办啊

日本設備人機的軟體用的肯定也是日文版,所以只能輸入日文或者是英文,不然顯示會出現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