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7):
西门子 S 7 200  CPU出厂的缺省设置是通信口地址为2,波特率为9.6K ,用国产PC- PPI电缆更改通讯波特率为187.5k后无法通讯,注意此时就算在STOP状态也是不能上载程序的,对于普通编程电缆,搜索速率最高为19.2,如果CPU通信口速率被设置为187.5K,则不能被找到,唯一的办法就是买一根西门子原装PC-PPI编程线,原装线支持187.5波特率,联机后改回来就可以了,由于手头一时找不到原装线,所以只能想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使用西门子提供的 wipeout.exe 程序,恢复CPU的出厂设置,软件启动后界面如图片所示,输入COM端口号确定,提示输入密码恢复出厂,不知道这儿密码是多少了,有用过的朋友知道怎么操作吗

网友A:
输入“clearplc”

还可以在CPU上插入一个含有未加密程序的外插存储卡,上电后此程序会自动装入CPU并且覆盖原有的带密码的程序。然后CPU可以自由访问。

网友B:
这个我用过
你可以使用普通的USB-PPI电缆,就是山寨的那种
连接到电脑上,注意一定要把这个USB-PPI的COM口号修改为1,或者2,
然后打开WIPEOUT.EXE
根据你的电缆生成的COM口号,如是1,在你的第一幅截图里面输入数字1,如果是2,就输入2就可以,然后按任意键

此时出现第二幅画面,此时断开PLC电源,注意是断电,不是把运行开关拨到STOP档

电源关闭后,按任意键

此时出现第三方画面

注意此时按任意键以后,立刻给CPU供电,

正常的情况下,就可以把PLC恢复成出厂设定了,如失败,多试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C:
此软件正确操作方法就是楼上朋友所说。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楼主:
1楼兄弟提供的方法只适用于可以联机的情况下清空加有密码的程序也就是PLC内存,是不能恢复通讯口波特率设置的,在未联机的情况下是不能对PLC进行操作的,2楼兄弟提供的方法是正确的,恢复PLC到出厂设置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