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

楼主(2013-10-27):
请问各位工友们 我的联想笔记本上的COM1到com8怎么链接不上呢 是怎么会事 不是因为原来驱动占用就连接不上啦吧

网友A:
一般只有COM1可用,其他需硬件支持。

网友B:
链接不上的原因很多!不知道你是和什么东西链接??再主要的原因就是波特率、效验码没设置对

www.xueplc.com

网友C:
说详细点

楼主:
有个三菱解密软件它上面有1到5个com链接口 我的电脑只能链接com10请工友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D:
可以在控制面板中將端口10改成COM1到COM5里的任何一个。

楼主:
谢谢楼主 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