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人们,松下的FP1-C60的PLC它的PROG灯亮,是啥原因啊

楼主(2013-10-27):
]请问高人们,松下的FP1-C60的PLC它的PROG灯在正常运行的时候,亮了,控制单元中止执行。若是把电停掉,等一会,在送电,该灯又灭了。可是,运行不长有时几个小时,有时几天。不断出现。请问,这是咋会事啊。望告知。急急急。
更正;FP1-C60错是FP1-C72的。对不起大家啦。

网友A:
松下FP1 只有C56,C72,无C60
要送修,但松下此FP1已停产多年,不接修了。可换FPX-60,但程序要稍作修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
电池无电时ERR灯亮,ERR灯未亮,仅PROG灯亮,说明电池无问题。
见到过多个FP1的 RUN灯 与 PROG灯 反复跳亮,一般都是PLC坏,要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