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3-10-27):
PLC控制伺服,伺服一般都有个完成信号,直接用这个信号来判断是否定位完成可以吗?还需要把编码器的信号接入PLC进行告诉计数吗?如果需要接入到PLC,程序如何判断是否运动到指定位置呢?

网友A:
可以理解为定位指令脉冲完成!驱动定位指令自锁 脉冲完成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B(2013-12-06):
三菱的ln.ls.特殊辅助继电器m8029就可以。

网友C:
可以的,如果反馈给PLC那就用高速计数器,由脉冲个数判断定位位置。

网友D:
用伺服和定位完成信号,精度高一些

网友E:
这里有一个开环和闭环的问题。闭环精度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