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计数器用十进制写,模拟的时候怎么出错

楼主(2013-10-27):
计数器用十进制写,模拟的时候怎么出错,求解答?

网友A:
好象里面 是BCD码 ~!

网友B:
计数器的设定值应该是BCD数用#****表示

楼主:
不是可以相互转换吗?

网友C:
计数器一般用BCD " CNT 1 #10"这样使用

网友D:
用16进制的BCD码
计数器用十进制写,模拟的时候怎么出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