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想用两台 PLC 无线通信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13-10-27):
如题 我准备用欧姆龙的PLC~!

网友A:
若是在轨道上行走的可用三菱的光传送器BFW—17A/B

楼主:
是在轨道到上走的啊 我去看看

网友B:
不是三菱的吧,2楼提供过的型号应该是北阳的吧

楼主:
楼上的 找不到相关的产品和资料啊~!期待高手~!`

楼主:
就没有人做个这样的工程?

楼主:
那家公司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C:
AJ65BT-RPI-10A/B 三菱中继器无线对射型 轨道适合 要么用wifi局域网,用以太网接口plc

网友D:
淘宝搜无线数传模块

网友E:
各加个以太网模块,通过无线路由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