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7):
請問各位資深前輩,有什麼寫法可以寫呢?

我的X5是外部sensor的relay

X5 B接點導通後與M191導通後驅動M195,這是第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我不需要靠外部sensor的relay 就可以讓X5B接點導通然後與M191導通後驅動M195
第二種情況該如何編寫呢?

网友A:
第二種情況ON---->並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種情況ON---->並連

請問大大....可是第一種的程式也要留著....

只是而外要增加第二種....如果用並聯  那該要怎樣寫呢?

謝謝

网友B:
其实你俩种情况的不同地方在于X5 B接点的驱动方式不同!那你只需要让X5 B接通时M得电!写出俩种情况M的得电方式,最后and M191驱动M1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俩种情况的不同地方在于X5 B接点的驱动方式不同!那你只需要让X5 B接通时M得电!写出俩种情况M的得电方式,最后and M191驱动M195

請問大大這樣該如何編寫呢...?
謝謝...

网友A:
第一種情況 M0==>ON
第二種情況 M1==>ON

M0    X5     M191
--||----|/|--------||-------------(M195)
M1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種情況 M0==>ON
第二種情況 M1==>ON

M0    X5     M191
--||----|/|--------||-------------(M195)

謝謝大大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