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8):
大家这个掉电数据保存的设置,怎么来理解范围0中的设置是指从VD0--VD500的数据都是掉电保持的吗?如果PLC断电VD里面个数据能保持多少时间?

网友A:
能保存几天吧,超级电容放完电为止,建议数据写入EEPROM中永久保存

网友B:
超级电容放完电为止大约40小时。

网友C:
可以加个电池的

网友D:
加个电池好便宜的,几十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会超过一个礼拜,我遇到过,有一次到河南洛阳调好一台设备,又到湘潭去了,过了半个月上海公司打电话说洛阳那边机器出问题了,打电话到洛阳一问情况,是机器调好后一直没有开机,程序掉了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用的224 4年没用,也没有通电 电池也没有,程序怎么还在,

楼主:
是不是说程序一直在,只是说数据区的数据丢了呢,像VW  VD  定时器  计数器  里面的数据都清零了是吧?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说程序一直在,只是说数据区的数据丢了呢,像VW  VD  定时器  计数器  里面的数据都清零了是吧?我这样理解对吗

是这个样子,也要看具体型号的吧,有的200用的就是电池,没有电池根本保存不了,那个可以保存很久的

网友H:
如果这样不如用工控板,不会丢程序

网友I:
8楼正解
理论上无电池,50H,有电池200天,实际上80--90%就不错了。
MB0--MB13特殊些

网友J:
这个200停电时间长,数据会掉,这个程序掉可能还需要查查其它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