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70B设置

楼主(2013-10-28):
各位师傅这个MR-J2S-70B伺服驱动器都没有按键怎样设置参数
,一定要用软件。。。。。。。。
lvhonjun

网友A:
是的,而且还是要在定位模块里面设,

网友B:
是的......要使用MT-Developer上线后再去修改参数!

楼主:
多谢!1楼2楼的师傅!

楼主:
师傅,我不要定位模块,用速度控制模式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