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 24V小继电器能用DC 24小继电器替代吗?

楼主(2013-10-28):
有一台小设备,里面有一块调速控制板,一小继电器触点烧坏,现手头上没有AC 24V小继电器,想用DC 24V替代,不知是否可用?

网友A:
这肯定不行的!!一个是交流继电器,一个是直流继电器,

网友B:
勉勉强强短时间用。线圈的力小了。

楼主:
在线圈接线上加个整流二极管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线圈接线上加个整流二极管行吗?
加个整流桥后可将就用。

网友D:
不可以通用的,一个交流,一个直流。

网友D:
同意四楼

网友E:
嗯加个桥堆另时先用一下,

网友F:
買一個來換吧
別又是AC又是DC
搞死自己 害了別人

网友G:
是的,加个整流桥有点得不偿失啊!直接换了就OK 了!

网友H:
四楼正解

网友I:
这肯定不行的!!一个是交流继电器,一个是直流继电器。你有没有基本电工常识,呵呵呵呵

网友J:
应该是可以的,AC24V肯定是经过整流的,经过整流的可视作为直流,可以用直流线圈代替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可以的,AC24V肯定是经过整流的,经过整流的可视作为直流,可以用直流线圈代替

AC24V肯定是经过整流的?AC与DC没有区分?兄台还是要多补补啊,不然以后工作上肯定会有大问题。
为什么不行: 交流电感电路与直流电感电路区别是不但有电阻还有感抗作用也就是对电流有抑制作用。也就是通俗的说在电感电路中同电压情况,直流线圈电阻肯定要大于交流线圈电阻,你说继电器能一直可靠吸合吗?

网友L:
可用,有指示灯的指示灯不亮、

网友M:
不行的,AC 24V是指的有效电压,它的峰值电压应该是34V,所以DC24V继电器的耐压能力可能不够。
长期使用可能要烧坏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在线圈接线上加个整流二极管行吗?
加个整流二极管就是半波整流,电压降为原来的一半左右。

网友O:
不可以。原理不同。

网友P:
不能;还是用AC24V的小继电器代替吧!

网友Q:
AC24V的有效值约为17V,17V是可以吸合DC24V的小型继电器的。在现实使用中,如果是一直吸合的,问题应该不大,频繁动作或重要场合的就不要使用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C:

加个整流桥后可将就用。

原来直流加整流就变交流了,厉害

网友S:
每天一点点

网友T:
AC24V?基本沒見過這種規格的。

网友U:
这个肯定不行,只是最起码的知识了。一个直流一个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