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8):
手上刚新上手的6ES7-214-1BD23-0XB8.想请教个问题:能否将24DC输出用于INPUT做输入电压,也就是说:将L+和1M,2M短路,将M用做公共地?

楼主:
外部输入信号为继电器短路信号

网友A:
引用楼主zhwh0123于2013-10-28 10:52发表的 关于西门子s7-200,224cn接线问题 :
手上刚新上手的6ES7-214-1BD23-0XB8.想请教个问题:能否将24DC输出用于INPUT做输入电压,也就是说:将L+和1M,2M短路,将M用做公共地?

可以,你也可以将M与1M 2M短接,用L+做公共线。也可以两组分开控制。一个接源型一个接漏型。

楼主:
谢谢!那么请问这种接法需要外接限流电阻吗?

网友B:
当然可以。不同型号有DC24V输出大小限制,可查手册

网友C:
可以,不需要外接限流电阻。

网友D:
过来看回复学习的~~~
破釜沉舟、卧薪尝胆

网友E:
加入限流电阻

网友D(2013-12-01):
看帖子赞就得回下
破釜沉舟、卧薪尝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