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8):
各位大虾,我现在要做一个报警,也算一个容错系统吧,大概是这种情况任意十次里面出现三次就报警,这个任意让我很头疼,想了很久没个思路,现在想利用移位的方法记录十次的状态 然后一起求和 等于三的话就报警 但是坑爹的 是用的信捷的低端产品 没这个功能 ,求大侠提供思路

网友A:
任意十次  任意===>就是不理他的意思

出现三次就报警===>报警出现三次才报警

网友B:
引用楼主475856135于2013-10-28 10:58发表的 求指导容错系统设计思路 :
各位大虾,我现在要做一个报警,也算一个容错系统吧,大概是这种情况任意十次里面出现三次就报警,这个任意让我很头疼,想了很久没个思路,现在想利用移位的方法记录十次的状态 然后一起求和 等于三的话就报警 但是坑爹的 是用的信捷的低端产品 没这个功能 ,求大侠提供思路

可以用循环指令,做十次循环,如果有报警则加一,当在循环次数内累加值达到3则报警,同时循环清零,从零开始再次准备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