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FX2AD温度传感器接线

楼主(2013-10-28):
请问大家,2AD的接铂热电阻应该怎么接,是不是10V的DC,正极出来接传感器正极,传感器的负极接到通道VIN上,最后10V电源负极接到对应COM端?

网友A:
信号不匹配啊

网友B:
模組錯誤
铂热电阻==>FX2AD-PT

网友C:
加变送器

楼主:
那如何进行增益偏置调节,我一开始已经被我弄乱了,后来外接10V电压源,之后看程序里面FROM读取的的数值是不是4000,然后我再调节增益与偏置,让他的值等于4000,请问这样调节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