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N输出?

楼主(2013-10-28):
应该输出直流24伏却测得2伏是什么原因请老师们指导!

网友A:
你这个先确认连接是否正确,如果是继电器型输出,当程序有输出而没有电源电压很有可能是输出继电器触点故障。晶体管原理和继电器的输出原理上雷同。解决方法:打开PLC更换该输出继电器或者晶体管、或者送西门子维修。

楼主:
谢谢老师指导是200PLC有个24伏直流输出给模块供电次电源测试为2伏且模块指示灯不亮

楼主:
我怀疑是供电电源烧了,但是PLC运行指示灯正常

网友B:
输出回路没接好。就算有输出指示灯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