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8):
想问下各位大神,西门子的总线电缆该在么接还有总线连接器上的开关拨码怎么拨!我现在遇到问题是这样的CPU下面有两个ET200,   ET200上的模拟量输出可以输入程序里总是显示最大值怎么回事!求赐教!!!!!

楼主:
坐等回复 !

楼主:
CPU那端总线应该是进还是出

网友A:
西门子目前被广泛使用的是profibus dp或者profinet,楼主你采用的是那种?
如果是DP通讯那么CPU端的dp口是连接输入,首尾端需要将终端电阻开关打到ON其余在OFF位置。
在线诊断看信息,检查模拟量输入外围接线。

楼主:
用的profibus DP我现在就是读不到模拟量输入,输出可以同时在一个ET200下为什么?

楼主:
如果终端电阻没在on 有影响么

网友B:
输入接线有没有问题?模拟量输入传感器与模块配对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终端电阻没在on 有影响么

首位终端电阻不拨到ON,通讯有时无故中断,不稳定,这是我遇见过的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U那端总线应该是进还是出

DP总线不分先接哪儿后接哪儿,顺着接就可以了,但是地址不能随便设置,一般PC地址为0,CPU地址设为2,,,ET200为3.................

网友D:
那就是输入模块的问题吧   往输入端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