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MicroScale,,是什么指令。谢谢各位高人。我刚学的

楼主(2013-10-28):
s7-200中MicroScale,,是什么指令。谢谢各位高人。我刚学的

网友A:
这是一个子程序。

网友B:
是s7-200称重模块用的一个库文件(封装好的子程序),一共需要有两个库文件。用时根据模块的位置等实际情况调用就行了。

网友C:
上传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