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3U,用触摸屏输入的数值无法写入PLC

楼主(2013-10-28):
我控制伺服的时候,在触摸屏(GOT1000)上的数据寄存器中输入脉冲频率,电机不会转(程序中和触摸屏的D的地址对牢的),,,直接在程序中写入频率值,电机就会转,,,,坑爹啊,,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解决这问题

网友A:
你用得什么版的触摸屏控制软件,PLC写入值可以直接控制电机转动,说明PLC通讯设置没有问题.很有可能是触摸屏软件载入有问题,你在触摸屏调试状态查看一下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B:
应该是触摸屏写程序时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C:
不能读plc的值,就不能写入值到plc。

网友D:
没有坑爹啊,是你设置问题,没有通讯上

网友E:
触摸屏的数据格式有没有确认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