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8):
台达B系列触屏+三菱Fx-2NPLc,想在触摸屏上显示生产的批数,要有每批的生产时间,怎么做?
例如:每生产一千米的产品,按一次确认,在触屏上就显示该批次完成的时间,和米数。下一次再生产完八百米的产品,按确认,触摸屏在第二批里面记录该批次完成的时间和米数。
一天的总批数在二十批以上。
看说明书介绍的,用历史报警表,只能显示批数,没办法完成米数的显示。而且好象最多也只能显示十六个报警。只能用于十六批。后面的批次怎么弄?
如果用历史数据来做,不知道怎么操作?说明上说最多只能采集十二个数据。也挺麻烦的。
台达的说明书上的样例程序太少了,特别对于配方,和历史数据采样,和曲线什么的,语焉不详,对于我这样的低能者,看得好费力啊!

网友A:
产品的米数存储在同一个地址中;
按下【确认】按钮后,将本次米数清零,下次生产米数重新记录。
这样历史缓冲区只用设置为1个;
而触摸屏上的记录数据,是在每次按下【确认】按钮时自动存储在触摸屏中或CSV文件中,不会消失。
完成时间完全可以设置为触摸屏的时间,不用作为需要处理的数据。

楼主:
感谢二楼,因为说明书上一个功能的说明,分开在好几处介绍的,在电子版上读起来总是有些漏掉的,呵呵,你说的很有道理,按你说的方法再摸索一下,应该很快可以搞出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