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8):
最近编了一个s7 300与ABB变频器DP通信程序,用S7 314PLC通过DP通信控制三台ABB变频器。各种常用的控制功能我倒是能编程出来并上机试过没问题,不过有一个问题一直没弄清楚。就是上机正常通信控制中,只要其中有一台变频器的通信出现问题,那么S7 314PLC的BF灯就会闪亮然后SF灯亮,整个系统就会停止 ,也没法查询是那一台变频器出现通信故障。不知道怎么编程序才能避免一台变频器通信出现问题就影响到整个系统停止,并能通过程序显示是那一台变频器出现通信故障。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能否把程序传上来大家帮你分析一下,我这里的有一个314C-2DP控制8台ABB变频器运行的控制程序,任意一台变频器出故障后,SF红灯常亮,BF红灯闪烁,但是其它几台不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把程序传上来大家帮你分析一下,我这里的有一个314C-2DP控制8台ABB变频器运行的控制程序,任意一台变频器出故障后,SF红灯常亮,BF红灯闪烁,但是其它几台不受影响。

怎么传程序?没试过

网友A:
把300程序文件压缩后,用下面浏览打开该压缩文件,点点击提交就完成了。

楼主:
没人给说下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把读写通信程序集中写到一个功能块里,控制程序分三个功能块和对应的数据块

网友B:
弱弱的说一下,我没弄过300与变频器通讯,但弄过主从站,是不是你没有加OB80-OB87功能块啊,还有一个功能块是专门检测分站错误的要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说一下,我没弄过300与变频器通讯,但弄过主从站,是不是你没有加OB80-OB87功能块啊,还有一个功能块是专门检测分站错误的要调用

试加过OB86,OB87,OB122功能块,但没用,是不是OB86要编程调用SFC39,使DP从站出现错误调用OB86时禁用OB86功能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读写通信程序集中写到一个功能块里,控制程序分三个功能块和对应的数据块

一台电机一个FC块,这样以后增加几个电机就加几个FC块,只要改变相应寄存器编号就行了,不是很方便吗?或者说我这样编程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求指点。我刚接触S7 30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s7300与mm420dp通讯时通讯板上绿灯灭黄灯亮是怎么回事?

总线有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加过OB86,OB87,OB122功能块,但没用,是不是OB86要编程调用SFC39,使DP从站出现错误调用OB86时禁用OB86功能块?

共调用OB35    OB82     OB85    OB86   OB87  OB100   OB121 OB122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调用OB35    OB82     OB85    OB86   OB87  OB100   OB121 OB122 即可

谢谢,改天我试试。

网友D(2013-12-27):
,我做过300与ABB ACS系列的没出现过你说的现象,首先你表述的整个系统停止神马意思?
是PLC控制的设备停止,还是PLC也到停止状态了。
如:三台变频器停止而PLC没到停止状态。可能坏掉的变频器干扰到了整个DP网络
如:PLC停止,缺少OB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