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组态软件通用版6.2怎么和昆仑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3-10-28):
昆仑通泰组态软件通用版6.2怎么和昆仑触摸屏通信,大概是这样,一台昆仑屏串口连个226CPU,现场还有10个昆仑屏,他们都是接网口接到路由器(包括连CPU的那台),路由器的另一端连到一台电脑,上面运行组态通用版6.2的软件,现场10个屏不做控制,只是显示作用,请问这是什么做到的

网友A:
没做过,屏设置不同的IP,设置仿问相同的PLC以太网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