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脉冲输出在PTO模式下能读取当前脉冲数吗?

楼主(2013-10-28):
请教下:高速脉冲输出在PTO模式下,它运行过程中的当前脉冲数能被读取吗,如果能的话应该读哪个地址?

网友A:
s7-200PLC可以。

楼主:
资料上只有设置初始值和预设值的地址,应该读哪个地址才能获得当前输出脉冲数呢?忘了说了,我的PLC正是S7-200

网友B:
需要建立计数器,HSC0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
不可以直接读取,需要建立计数器,把输出的脉冲信号接到I0.1(用高速计数器HSC3)或者I0.4(用高速计数器HSC5)

网友A:
HSC0模式为12。可不用外接线直读PTO脉冲。

网友A:
肯定行,我都用了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