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8):
请问论坛大虾底座烧坏有没可能造成中间继电器指示灯常亮?
  • 下载积分:+1(机电壹家) 2号楼主分析的真好,

网友A:
    底座故障遇到过;
    但是没碰到导致指示灯常亮的情况。

网友B:
    应该不可能,因为中间继电器的状态是由上位机控制的。只有上位机有信号输出时,中间继电器才有动作。如果只是继电器底座烧坏,只可能导致中间继电器控制的执行元件常开或常闭两种状态,这与继电器触点老化所产生的现象相同。但还有另外一种底座烧坏高压串入底压端的情况就较危险了,那就是继电器所控制的外部执行元件的公共电源串入继电器控制端,一般这路情况可能就会烧上位机的输出点。以上只是理论分析。
    根据楼主的情况,可以先检查控制继电器的输出端是不是一直有信号,如果有,那就查控制该输出点的输入信号。如果没有,那可能就是输出触点粘连了。一般这种情况出现在继电器输出的上位机上。因为上位机的继电器也是有寿命的。

网友C:
    PLC输出触点(继电器型)用久粘了我试过

网友D:
    真所谓万事皆有可能。
    中间继电器led灯长亮,到是没有碰到过。触点因各种原因粘连是碰到过的,因为外部短路或者过载会把触点、继电器底座内部的连接导线烧糊短路。一般led是指示线圈电压的,它长亮只能说它始终存在电压是由其它继电器故障引起。

网友E:
    我遇到过底座连线烧断的情况,也遇到过触点粘连的故障

网友F:
    有,但不常见,多数是粘连和触点氧化

网友G:
    底座很少有门题,时间久的底座有出现连接线氧化断开,有也可能多次插拔粘连。

网友H:
    这个我想不会的,这是一个容量问题

网友I:
    继电器线圈 也可能出问题 ,山寨的多。我遇到过

网友J:
    底座烧坏有可能造成中间继电器指示灯常亮,主要看烧坏的地方。

网友K:
led灯是与继电器线圈并联的,灯常亮说明线圈得电,只要把输入线圈的电线脱掉,看灯有没亮就知道了,

网友L:
底板印刷线路烧坏有可能造成中间继电器指示灯常亮,遇到过。

网友M:
特别是山寨的欧姆龙
老坏!

网友N:
神马都有可能

网友O:
引用 网友D:
真所谓万事皆有可能。
中间继电器led灯长亮,到是没有碰到过。触点因各种原因粘连是碰到过的,因为外部短路或者过载会把触点、继电器底座内部的连接导线烧糊短路。一般led是指示线圈电压的,它长亮只能说它始终存在电压是由其它继电器故障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