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9):
现在有个小的工程,,平时只是需要通过编码器控制伺服的转速,这个不用经过PLC来控制,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主机台停止(编码器就不动),需要伺服电机以规定的速度转100圈后停止,这个我是这样实现的,脉冲的信号分别用编码器和PLC两个来控制,使用两个中继分别切换控制脉冲,这样行不,最怕的是中继长久的对于脉冲信号有无影响,伺服的定位不用要求不高,或者有无其他更加好的控制方法,

工程要求是伺服要跟随编码器速度来转,在不跟随编码器转的时侯,要求在设定速度走100转(这个可以通过设定改变),伺服停止.就这么个功能.

QQ:84818626

楼主:
还有的是伺服有参数可以达到伺服走100转就停那样的功能不?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lvhonjun

网友A:
编码器建议你最好经过PLC,由PLC统一来控制伺服,这样好做又好控制,

网友B:
不要使用中继切换控制脉冲。主机台停止可通过PLC模似量来控制伺服运行。也就是伺服在位置控制模式和模似量控制模式切换。

网友C:
可以的哦,直接伺服和触摸屏通讯,切换控制方式即可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完全可以的, 直接通过控制字来控制伺服驱动器,走电子齿轮模式,还是走位置模式,简单的要死的

网友E:
在PLC里用指令区分开,一个是随主机同动的(编码器),一个用PLC单发脉冲。什么PLC??
学而知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建议你最好经过PLC,由PLC统一来控制伺服,这样好做又好控制,

主要的伺服是必须要跟随编码器速度,这个不好做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使用中继切换控制脉冲。主机台停止可通过PLC模似量来控制伺服运行。也就是伺服在位置控制模式和模似量控制模式切换。

模拟量的控制不能做到伺服电机转100转就能停止下来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的, 直接通过控制字来控制伺服驱动器,走电子齿轮模式,还是走位置模式,简单的要死的

我现在的问题是有两个脉冲输入源,和电子齿轮和位置模式有什么分别?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