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9):
           小弟最近需要使用PLC来控制激光,需要PLC输出PWM信号,激光器要求频率不能超过25K,来控制激光的出光能量大小,我用PWM指令写了一下  PWM    d100   k100   y000   用示波器测了一下更改d100的数值可以调节方波形状,但是只有10Hz,求各位大大帮忙。我想能够设置调节PLC输出的PWM信号频率和占空比,求指点。

楼主:
补充一下,使用FX3U的PLC,同时需要额外控制2个轴。

网友A:
那你只好改用别的·PLC了,只因三菱这PWM出不了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只好改用别的·PLC了,只因三菱这PWM出不了高频。

改用怕来不及,能不能有其他的方式解决,比如加模块?

网友B:
用PLC来做激光,只能说你公司钱太多, 接触的大族,rofin foba 都是用的单片机。

网友C:
PWM K1 K2 Y0(Y1)
极限也有500HZ,再说也不能进行脉宽调制。
只能用单片机了哦。

网友D:
我发个激光器的PWM调制控制原理图和实物图楼主参考一下
参考后楼主回复沟通

楼主(2013-12-05):
引用 网友D:
我发个激光器的PWM调制控制原理图和实物图楼主参考一下
参考后楼主回复沟通

我是楼主,出差好久刚刚回来。之前使用plc发pwm信号调制激光强度已经解决的。使用的就是pwm指令,就是调整不是很细致。
感谢各位兄弟的帮忙。
    同时问一下这位兄弟,你使用的东西好进行pwm信号发出吗?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沟通

楼主:
还有具体的用法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