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PLC有没有简便的方法实现多个数相加

楼主(2013-10-29):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将D0到D100这一百个数相加,然后放到D110。求指点?

网友A:
for next
变址都可以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变址的计算的时间太长了,要100个扫描周期才有新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址的计算的时间太长了,要100个扫描周期才有新结果
自己计算一下100个扫描周期时间是多少最多在400MS,也就是0.4秒,不可以。程序子程序条件调用OK?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对哦,谢谢,我用了三菱的仿真软件来模拟,他一个扫描周期是100MS,所以时间感觉很长,但实际上用PLC来做一个扫描周期最多就是5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