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9):
三菱sfc编程sfc块能同时运行吗,如Block与Block1能不能同时运行,还是运行完Block才能运行Block1

网友A:
可以同时运行的。

网友B:
可以 採並進

网友C:
sfc块的初始状态为S0-S9,也就是说一个块的初始状态可以是S0-S9的任意一个,所以最多可以同时运行10个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採並進

我这么做编译是错误的,您指点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么做编译是错误的,您指点下

底下也是並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下也是並進

你编的是步,我要编的是块,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块里面的块怎么调转出来到块0

网友B:
用 aF5 拉長

网友B:
或着做直通
M8000
----||------------[TRAN]

网友D:
楼上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E:
高手,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