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氣缸是不是真的需要前後位置都加磁性開關

楼主(2013-10-29):
我有一台自動化的設備,共有16個氣缸,每個氣缸配兩個磁性開關,總共就有32個磁性開關。
現在的問題是,只要一個磁性開關出問題,我的自動就會出問題。
我一度懷疑這樣控制是否合理。
請各位給點建議,謝謝!

网友A:
我公司是重要位置要两个,其它一个就中

网友B:
作为自动化设备来讲我认为是合理的
相信自我!

网友C:
感应式的开关出故障的概率很低吧,我觉得检测开关要与不要关键是看误动作的后果,如果误动作了没什么严重的后果而且维修的话很麻烦可以考虑不用检测开关。但要改程序

网友D:
当然不要那么多少开关好呀,维修起来方便点,不过程序就要复杂的。
学者

网友E:
必须要,没有的话完全靠延时机器稳定性会更差。

网友F:
安全是你考虑的前提,如果你想改的话,可以减少检测开关的数量,但是不可以取消保护功能。

网友G:
这个要看你需要多少保护功能哦

网友H:
搞一个选择开关,用磁性开关时不选择,不用时就选择

网友I:
一点故障,往往是致命的!我觉得有必要
每天一点点

网友J:
做设备要考虑人生安全。如果有危险存在可能就不能省。

网友K:
控制是没有问题,关键是磁簧开关要好,安装方式要好。通常磁簧是不会坏,关键是气缸动作能否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