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9):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我有一套步进电机跟驱动,步距角是1.8度,我设置的细分是4000,请问我要电机转两圈需要多少脉冲?

网友A:
4000细分是什么意思? 不太懂,  这样吧,如果不细分的话,就是200脉冲走一圈,两圈就是400脉冲。

如果你定位要求高的话  还是建议伺服器吧。

网友B:
4000细分就是800000个脉冲转1圈,2圈是1600000,细分超过16对精度就没有多大意义,高细分主要是改善步进电机的性能,比如避开共振区和降低振动。

网友C:
41细分200脉冲转一圈,4000细分就是800000个脉冲转1圈.

网友D:
800000个脉冲

网友E:
应不是4000细分吧,就是4000脉冲转一圈,一般步进没那么高细分。

网友F:
4000应该指的是转一圈4000个脉冲,2圈就是8000了.应该没这么高的细分数,我用过最高的细分是200.

网友G:
6楼 7楼要面壁去了,200×4000=800000,一个8,5个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