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9):
我用GPPW软件读取Q02HCPU的程序时,都出来的程序是空白的,软元件内存都是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读取时我都打勾选上了的

网友A:
问题1.CPU中确定无程序
问题2.CPU可能加密
问题3.通讯正常吗?可以通过HMI读取试试,或者用存储卡转出
仅供参考

网友B:
同意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