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三线36V接近开关与FX3Uplc接线

楼主(2013-10-29):
请工友帮忙我用的36V接近开关三线的 与FX3Uplc链接 接线如下:棕色接+24V 蓝色接0V 黑色接X0 当给plc通电时plc报警 请问是什么原因 线接错啦

网友A:
朋友你的接近开关,电压不同, 需要选择24V 3线制,棕色接+24V 蓝色接-24V 还有黑色接X0------。

网友B:
没有见过36v的接近开关

网友C:
有两个可能就是你的SS端接的是正极可你的接近开关输出的却是负极。再有就是SS端接的是负极接近开关输出的却是正极。

网友D:
PLC的输入端不能超过24V dc 吧
个人理解

网友E:
接近开关一般5-36V电压都可以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lvhonjun

网友F:
你买的接近开关是PNP的还是NPN的吗,

网友G:
3楼6楼正解,你首先要大确认你买 的PLC 是高电平输入是低电平输入或者是漏型还是源型,再讨论后事。

楼主:
谢谢各位工友 我用的接近开关是NPN的电压是 6V-36V没错呀

楼主:
我用的plc FX3U-16M

网友H:
感应开关常用的为12-24电压。不过非要使用的话可以串个电阻,降低电流,就是工作部知道可不可靠了。没有试验过

网友C:
如果是NPN的,那S/S端子应该接24V

网友I:
NPN型,棕色接PLC的+24V,蓝色接PLC的输入端COM,黑色接X端。不是接外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