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三菱FX1S-20MT的PLC,运行时进步进电机转速只有每钞二之三转的感觉,我在成技培训网上求助过李金成老师,他叫我单独用一条步进输出指令运行一下,但情况也是一样慢,步进驱动器是DM542 ,步进电机是47HS5425,步进驱动器的输入电压是DC24V,步进驱动器的输出只有12V,PLC的输给驱动器的脉冲电压2V ,细分数2.4.8对应频率400.800 1600我也都试过。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知那里出了问题,也不清楚驱动器输给步进电机多少电压为准。请高手们给我指点一下,哪一位有步进电机程序的能否发我一份,我试一下,找找原因 先谢了。我的email-lixin9642@163.com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搞 堆叠机2轴定位的啊
  • 下载积分:+1(gqs123) 谢谢,不是

网友B:
    PYSR K1000 K5000 K200 Y00  你现在的数据只有1000HZ   不知你的步进是多少脉冲一转呢?你可以改成10000HZ    和最高的100000HZ试一下就知道了
  • 下载积分:+1(gqs123) 谢谢,细分数2.4.8,对应 ..

网友C:
    步进驱动器细分设置对不对?
  • 下载积分:+1(gqs123) 谢了

网友D:
    要看你细分设置是多少。就是需多少脉冲转一圈
  • 下载积分:+1(gqs123) 谢谢,细分数与对应频率 ..

网友E:
    一般来说,步进驱动器的光耦电压为5V,至于转速慢,可能跟你的细分和发脉冲的频率有关
  • 下载积分:+1(gqs123) 谢谢你,细分数我多试过 ..
  •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A:
    步进电机转速好像是  了解步进电机的转矩角度  比如 1.2°  就是360除以1.2  在乘以你设置的细分 就得到一圈需要多少脉冲 难后在设置你的脉冲主频  !我搞的一个2轴定位跟你差不多的
  • 下载积分:+1(gqs123) 你好,我的进步电机转矩 ..

网友F:
    指令输出频率放大!搞个20000HZ,细分设定2000脉冲一圈! 如果步进马达带不动!共振了!请改加减速!和频率设为10000HZ
  • 下载积分:+1(gqs123) 你好,频率大,速度就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转速好像是  了解步进电机的  比如 1.2°  就是360除以1.2  在乘以你设置的细分 就得到一圈需要多少脉冲 难后在设置你的脉冲主频  !我搞的一个跟你差不多的

    我的步进电机转矩角度1.8,每200个脉冲车一圈,我只用一个轴,另一个轴用气缸,你现在2轴定位做的怎 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指令输出频率放大!搞个20000HZ,细分设定2000脉冲一圈! 如果步进马达带不动!共振了!请改加减速!和频率设为10000HZ

    你好,朋友,我已试过好几次,结论是频率大,转速慢

网友G:
    你的定位对不对?
    负载如何?
    电机接线 是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H:
先查查步进电机规格参数资料,算频率、细分等
电机拿出来空转测试,看最高转速能到多少
步进电机不是你想频率多高转速就多高的,
有时频率高了丢步,电机反而转慢的
有时频率低了,电机转速提不起也不能正常运转
如果测试完频率范围比较窄,那可能是驱动器与电机不匹配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I:
频率大。转速慢??,要不你看看电机驱动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I:
还有提醒下,现在高仿的FX1S多如牛毛。最好在我们熊猫斑竹哪里买

网友J:
我比较 支持5楼的意见,还有就是你步进电机的负载情况怎么样 啊。

网友K:
不行就改用伺服啊,那样更能看出快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