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维纶触摸屏怎么输入负数

楼主(2013-10-30):
我现在要用三菱plc控制步进,脉冲数,频率都在维纶触摸屏上输入到寄存器,但是三菱控制需要输入负的脉冲才会往相反的方向走,所以请问下维纶的怎么输出负数或是不能输出负数?谢谢啦!
wuzhishou

网友A:
程序里面变化吧 正传 K999999 Y0 Y4 反转 K-999999 Y0 Y4

楼主:
恩,只是现在要放在触摸屏上去输入反转脉冲数,就是不知道维纶的屏怎么输入负数,维纶的屏能不能输入负数?

网友B:
有符号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试过啦,模拟时还是写不了负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求指点
jxh668

网友C:
可以输负数
低限要改成-,

网友D:
触摸屏数据类型选择有符号数,并注意正确的设定上下限

网友D:
算了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到西
下载积分:+3(lzmtxp99)

网友E:
可以的,数据选择32位有符号

楼主:
小弟谢谢啦,各位大哥都是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