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口plc编程培训

楼主(2013-10-30):
em231与托利多传感器6跟线怎样连接啊?有做过的吗??正负sig   正负sen  正负exc这六根。做计量称的称重传感程序,有做过的高手吗,指点一下啊啊啊
周口plc编程培训

楼主:
高手来啊

网友A:
不用吧,这里面有两根可以作电源,两根作输出,这4条线就是一个桥电路

网友B:
传感器后面要接一个放大器才可以接到EM231上的。

网友C:
231的输入信号范围和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D:
1.如果称重传感器输出的是mv/v信号,必须使用S7-200的称重模块,进口的,国产没有。
2.传感器的6根线分别是3组,即给传感器的电源、传感器的反馈、传感器到模块的模拟信号。传感器的电源会根据反馈自动补偿。
3.如果使用4线的传感器,必须把传感器的电源与传感器的反馈并接。不过托利多的好像都是6线的,比较稳定。
4.可以使用库文件MicroScale_v20和MicroScale_additional来调试校称。也可以使用SIWAREX_TOOL软件来校称。
我觉得写的很详细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周口plc编程培训

楼主(2014-03-19):
谢谢大家的回答和参与,学到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