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三菱PLC不同的输出点输出时要产生不同TXT文件程序要怎么做?

网友A:
引用楼主ycf1234123于2013-10-30 09:43发表的 三菱PLC不同的输出点输出时要产生不同TXT文件程序要怎么做? :
三菱PLC不同的输出点输出时要产生不同TXT文件程序要怎么做?

买个电脑,然后有以下两种方法:
1、有钱的可以买个组态软件。
2、没钱的可以使用开源软件自己编程。

或者买个触摸屏,然后根据读取点的不同生成不同的TXT文件。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