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求助FX3UPLC最多可以和几台条码扫描仪进行通信,用哪种形式最好?

楼主(2013-10-30):
如题!求助FX3UPLC最多可以和几台条码扫描仪进行通信,用哪种形式最好?

楼主:
求大家帮助啊!

网友A:
看你什么条码机,多台肯定是485,31台吧,但是系统不可能带这么多是

楼主:
谢谢,我用的是康耐视的,用485并联可行吗?

网友B:
485BD板十几台应该没问题,多了还是用模块吧

楼主:
可是通讯距离超过100m 对信号有影响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用的是康耐视的,用485并联可行吗?
这得看实际情况了,如果你这种条码扫描器的输出电阻很小且输入电阻很大,应该是没问题了!

QQ:346994482

网友D:
波特率9600 100米的应该问题不大,

QQ:84818626

楼主:
感谢回答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