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单相风机配空开和保险的一般原理

楼主(2013-10-30):
我现在有一台500w单相风机,请问保险和空开配多大。一般是怎么选择的原理。还有就是保护三相电机的热保护能保护单相电机吗?拜托各位大神了

网友A:
保护三相电机的热保护能保护单相电机,施耐德低压电气产品有

网友B:
2P 10A,空开,2至3A 就好了,跟据电流来算就好,空开就2,3 倍。保险略大一点行。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