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200,里面有vw101,这样的地址吗?是不是只有VW100,VW102,VW104.......没有单数的,字的地址都是双数吗?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因为地址是从0开始编址的,所以通常对于WORD,DWORD这类多字节组成的地址一般惯用偶数地址。

但是只是惯例,并不是强制,你依然可以使用单数地址。

Good Luck~

网友B:
可以单数的。

楼主:
那是不是VW100和VW101,两个地址是有交叉部分的,交叉部分就是VB101?谢谢
VW100,VW102,VW104.......是连续的字的地址,中间不要有VW101,VW103的是吗?

网友C:
VW0--访问V区;W一个字;0从0字节开始
  而一个字包含连续两个字节。
VW0=VB0+VB1
VW1=VB1+VB2
VW0和VW1就有交叉。使用中千万注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VW100和VW101,两个地址是有交叉部分的,交叉部分就是VB101?谢谢
VW100,VW102,VW104.......是连续的字的地址,中间不要有VW101,VW103的是吗?

在编程时肯定是要避开交叉的,不然数据结果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