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都只能接NPN接近开关呢?

楼主(2013-10-30):
?西门子好像NPN PNP都可以接的嘛

网友A:
可以的,在琢磨琢磨吧

网友B:
如果PLC输入回路是双向光耦,就可以接NPN或是PNP信号(只能选一种,不能混合,因为公共端只有一个)。三菱FX 3U或3G系列,都可以根据跳线选择NPN或是PNP输入。

楼主:
FX2N和 1N好像不支持吧?

网友C:
可以根据输入点的电流选择下拉电阻!

网友D:
三菱欧洲版的PLC支持NPN或者PNP的接近开关,比如FX1N-60MR-ES/UL,后面是ES/UL的PLC支持源型或漏型输入。
下载积分:+1(wangxiwen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