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CPM1APLC可以接NPN 和PNP接近开关吗?还是只能和三菱一样接NPN的开关?

网友A:
如果plc输入的com接电源负极,就选npn的,如果plc输入的com端接电源的正极,就选pnp的。
PNP与NPN型传感器其实就是利用三极管的饱和和截止,输出两种状态,属于开关型传感器。但输出信号是截然相反的,即高电平和低电平。PNP输出是低电平0,NPN输出的是高电平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plc输入的com接电源负极,就选npn的,如果plc输入的com端接电源的正极,就选pnp的。
    PNP与NPN型传感器其实就是利用三极管的饱和和截止,输出两种状态,属于开关型传感器。但输出信号是截然相反的,即高电平和低电平。PNP输出是低电平0,NPN输出的是高电平

    解说很详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