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我

楼主(2013-10-30):
各位大侠,我有一台三菱E700变频器220V用一远传压力表能实现恒压供水吗?参数怎样设置。请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好像不可以,但我知道可以控制自动开.自动关。
光军

网友B:
用单佛斯变频器可以用压力表能实现恒压供水。百度上有实例。

网友C:
我想要装压力变送器,反馈给变频器0——20ma或0——10V的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才能做到恒压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