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 C++ 的朋友吗,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3-10-30):
从机台电脑上拷贝过来的上位机界面程序怎么打不开,拷贝的是机台上备份的程序,在机台上是可以打开的,在我的电脑上怎么提示出错了,拷贝的C++builder6已经安装好,打开界面程序时提示出错。

楼主:
机台上鼠标点击这个图标就可以打开
无独有偶啊

网友A:
你要拷贝它的安装程序,你这拷的是什么东西啊
mythic

网友B:
把缺少的DLL拷过来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是原始的备份,打开就是这样的,这个要怎么才能打开呢

网友C:
少一个TCATIODRV.DLL的动态库文件。
jxh668

网友D:
你要找到那个DLL
应当是设备商提供的

网友E:
这种程序最好是有原始安装程序,否则的话只好碰碰运气了,还有的程序跟本机硬件有关,换个电脑根本打不开的

网友F:
你打开的是个EXE文件,这个EXE运行需要那个提示的动态链接库文件。你COPY的项目是台湾的吧。

网友G:
你安装OFFICE了吗,还有用板卡没有要安装板卡驱动呀。这个是动态链接库,板卡的底程序里面的